[求助] 这两张sar adc的calibration的图怎么理解????

楼主(2013-05-23):
悬赏0资产

为什么CAL 阵列最高位接N基准,次高位接P基准?
校准码DC4怎么得到的?

网友:
1,VRP和VRN接哪个是比较器比较出来的,这上面写的只是示意用的
2,DO4中包含了最高位电容失配和offset导致的错误,DOS是offset导致的错误,从DO4中减去DOS自然就得到最高位电容失配导致的错误

网友:
这个方法和allen的似乎一样的

楼主:
1.如果我的比较器已经有输入失调存贮(IOS),第一步是不是不能这样存失调?2.DC4为什么除以2?
3.DO4-Dos怎么用电路实现呢?
3.之后的转换相位怎样实现把B5、B4加到Dos上?

网友(2013-07-29):
楼主把这几个问题搞定了吗?

网友:
楼主可否分享下这篇文档啊?或给个出处,“让我等也学习学习”

网友:
我有一个疑问 如果比较器的失调比较大的话  且不是 会用到很大的calibration DAC;这样看来用OOS 和IOS 对offset校准 还是少不了啊

网友: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没明白; 这个calibration 在校准的时候是采用 2分法呢 还是递增或递减搜索的方法;还有假设在编码的时候结verfp 的电容为1  接vrefn 的为0  那么接vcom的咋办呢? 这要的话好像就不能用二分法了?
是么?求高手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你有什么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间长了,找不到了,是一个PPT,搜图片里的句子能搜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找到了,是清华李福乐的一个文档~~等回家有时间发上来

楼主:
   calibration搞定了么,分享下方法跟资料呗~~~~

网友(2017-12-06):
这两张sar adc的calibration的图怎么理解

网友(2021-12-23):
这个是清华李福乐老师的课程ppt里面的,然后这个东西的出处是一篇论文。A 0.05-mm2 110-uW 10-b Self-Calibration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 Core in 0.18-um CMOS
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图里面的电容Ccs怎么取值?

网友(2023-02-06):
有没有对应的参考文献呀

网友(2024-08-07):
A 0.05-mm2 110-uW 10-b Self-Calibration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 Core in 0.18-um CMOS

=>  who can upload

sar adc的calibration 有沒 comparator offset calib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