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关于calibre中DRC,出现的METAL1,2等density check提示

楼主(2013-05-23):
如图中所示,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就是这5个提示,不知是什么意思啊?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下啊

网友:
猜测金属密度不满足要求,不同pdk显示结果不一样。一般要求金属密度25%~7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看到你以前有发帖问这个问题,我的版图里没有用到metal4和5啊,金属密度在哪里可以查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libre运行目录下会有m1.txt或者类似的名字,里面有不同层的metal密度。另外,可以在做drc的时候不检查金属密度,这个在规则设置里面有。如果仅仅是画了个单元,而不是整个芯片,可以忽略金属密度error。另外,drc规则文件里一般也要求设置metal层数和工作电压的,不同工艺厂商的文件不同,自己仔细看下。也可能这个是别的错误引起的,仅仅这个截图看不出来...如果是金属密度报错,就按照上面说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