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带参数的器件怎么画版图?

楼主(2013-05-23):
例如一个反相器,设置了pw和nw两个参数,每次调用的时候修改参数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反相器。
现在要做版图了,请问这样的反相器怎么画?
比如我在电路中用了两个反相器,分别是PW=NW=2u和PW=NW=1u
那我画版图的时候是要先把这两个反相器分别画好么?还是版图也可以像schematic一样加参数?
我把 版图像schematic一样加参数,发现没有用啊,高手来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这是两个独立的反相器,要分别按照各自的参数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网友:
将PMOS和NMOS分别做Pcell(parameter cell)或者QCell(quickly cell)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