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中HPROT这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3-05-23):
rt~
AMBA协议讲的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想问问大神解释下

网友:
可以给硬件monitor、QoS、slave等用,挺灵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讲详细点吗?AMBA2.0spec里面讲的不是挺详细的,谢谢啦

网友:
Can I have specs

网友:
我看的AHB-Lite HPROT[3:0] 用于master生成slave保护信息
bit 0:0/1指令或者数据 bit 1:0/1用户访问或者特权访问
bit 2:0/1无缓冲/有缓冲bit 3:0/1无缓存/可缓存
master无法生成保护信息的,建议HPROT设成0011

网友:
在一般自主设计的SoC系统中,都没有使用这个信号。因为使用相对比较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直接悬空不接?

网友:
一般设计可以不接,但是这个信号对提供总线带宽还是有用的。特别是bufferable 和 cacheable。

网友(2014-04-03):
回复 网友C:

   在复杂系统中,例如ARM CORE支持cache访问,则该信号就有用了,可以用来决定Slave的区域是否可以被cache等。

网友(2014-05-07):
一般设计的SoC中,都没有使用这个信号。我们到现在还没真正使用过该信号

网友(2022-05-06):
CPU作为master CACHE模式。该信号是不是必须得起作用

网友(2022-11-16):
谢谢,现在在用AHB 1转2,所以这个信号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2023-01-18):
一般时用于安全访问,master给过来PPROT信号,然后它会拿PPROT和自己寄存器里面的做某种方法的比较,之后判断是否允许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