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放大器是否属于线性系统?

楼主(2013-05-23):
对运放进行spectre的pz仿真,发现与ac sweep的结果相差很大;开始怀疑软件pz分析不准确,后来用只有电阻电容搭建的电路做仿真,两种分析结果完全符合。仔细阅读pz分析的help文档,发现里面有句话是说pz分析针对线性时不变系统。因此怀疑运放作为一个系统不是严格的线性系统,因此导致了pz分析结果的不准确。但是又想到在ac sweep时,一旦确定了直流工作点,交流信号的幅值不影响频率特性,这不正是线性系统的齐次性么;至于可加性,ac分析的意义就在于把一个输入信号拆成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然后经过放大,再叠加起来成为输出信号。那到底放大器是不是线性系统呢,pz分析结果和ac分析结果的差异又如何理解呢?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
小信号是线性时不变系统,应该ac和pz要对的起来
你对不起来的结果贴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仿的一个射随器的结果。

pz结果

pz结果

ac结果

ac结果

这是电路图

这是电路图

网友:
一般不用PZ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差距也太远了.. pole_2  4e1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以前我也很少用,就是直接用ac结果来分析零极点。但有时候零极点叠在一起,分析起来比较困难。如果cadence提供的工具能比较准确给出零极点位置的话,那不就省了很多事了么。
     那一般不用pz分析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准确,还是因为限制条件不能满足而不适用呢?

网友:
你看下拉扎维书中求输出主抗的方法,在想一下主抗和极点的关系,就可以在spectre中很容易的准确定位任何节点的极点位置。激励:AC电流源。
PZ分析麻烦,不准,不会用都有一定的原因。

网友:
pz 分析没有考虑有源器件作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拉扎维书上分析的都是MOST,对于MOST而言,极点与节点对应的方法比较好用。而他在书上也说了,这种方法往往是无效的,以前没什么理解,现在用到了BJT管子,发现真的经常差距很大。推导小信号模型就可以看出BJT的极点并不是与单个节点对应的,影响因素较多。
一旦做到高频,管子的各种零极点都叠在一起,想直接通过ac结果来准确定位零极点有点不现实。如果能通过pz分析来定位,然后结合模型来分析,就可以更好地调节系统频率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加入有源器件就失效,那这个工具也太废了。集成电路里很少听说单纯拿无源器件来做电路的啊。

网友:
呵呵,悟性还是不够啊。

网友(2016-05-25):
spectre pz 和ac 仿真结果相差甚远,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