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求助,用Mcbsp的SPI模式实现双DSP之间的通信?

楼主(2013-05-23):
老师们好:
             我现在需要在两个6713dsp之间实现用Mcbsp的SPI模式通信(标准SPI模式的四线连接),按照TI手册上的说明配过了,好像不行,哪位有用过这种方式的能不能帮助指点一下,主要是寄存器的具体配法,还有发送和接收的操作是只需访问DXR和DRR寄存器就可以了吗?要不要有什么其他的判断措施?
            还有,在一个DSP上用Mcbsp0和Mcbsp1做上述实验可行吗?我今天用这种方式实验,用示波器没有捕捉到片选信号和发送时钟。。。。。。%>_<%,通信也没有成功。(菜鸟,以前没用过Mcbsp,O(∩_∩)O)

楼主:
自己回答一下,和大家分享,经过了今天得尝试,已经实现了双DSP通信,原来有一位寄存器配错了。在单DSP的Mcbsp0和Mcbsp1之间用SPI 模式也能正常通信。基本配置方式按照TI手册说明的即可实现,注意主从两端SRGR的CLKGDV的配置,一般来说,从端的频率高一点,主端频率低点较好,手册上说是从端采样率发生器频率高于SPI数据率的8倍。在发送和接收的过程中都可以用查询标志位和收发触发中断两种方式,详见SPCR寄存器字段说明,在启用中断方式时,注意配置中断选择寄存器。
遗憾的一点是:在SPI模式下,片选信号和时钟由主端发出,作为主的一端发送数据时先是片选信号有效,然后输出时钟,然后数据随着时钟串行发出,而主端需要向发送寄存器中写入数据这个动作才能触发片选信号有效,所以在从端向主端发送数据时,还是只能先把数据写入发送寄存器,等待主端产生片选和时钟时,数据才能传出。不知这一点有没有什么解决方式,还是说SPI从模式就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2018-12-12):
从端就是这么工作的,它是根据主端时钟发送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