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Library版本过低。enc8.1报错

楼主(2013-05-23):
第一步在import  encounter各种文件的时候,其中有timing定义文件。tlf/.lib文件但是我使用的是encounter8.1报错说此文件版本太低4.1.需要至少4.3以上的。
接着之后所有的stdcell都没有timing定义。
问题是,1,有谁知道怎么得到smic018的4.3以上版本的timinglib文件?(据说synopsys有工具可以生成timinglib)
            2,怎么可以使enc8.1能够不升级此文件就读取成功?
            3,降低软件版本。我已经试过enc5.2版本(在此论坛下载了140个包),在我的机器lnx86上面不能使用,还有哪个版本可以使用?
            4,smic会给升级此文件吗?
请指导或者了解的朋友给帮助。不然版图无法进行下去。

网友:
不要用TLF,LIB应该没有版本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zn,这么快上手EDI了,有人带吗?自己摸索是不是很痛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当初也是自己摸索的啊,没什么痛苦的,经历了痛苦才能浴火重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jg,真是超级痛苦,工艺库方面的东西也需要自己去熟悉,哪些文件能用?哪些文件不能用?这些都是问题。工具方面暂时知道如何操作。具体深入学习还需要一点时间。你知道sram怎么产生吗?没有lef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很痛苦,当时我给你估计时间的时候这些都考虑了,很多做PR的只是跑跑flow,有些
痛苦他们是无法体会到的,工具的痛苦只占很小一部分。
提供你们IP的厂商没有一起提供吗?
一般情况下,成熟的IP包含lef、gds、cdl、lib/db、databook等信息。
自己做不太现实,当然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m只是给了一个ra2shd的一个这么小工具自己去生成需要多大什么尺寸的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