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B噪声文件问题

楼主(2013-05-23):
CDB噪声文件问题:    现在后端设计上面还有使用噪声文件的吗?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
做SI分析时要用CDB文件

网友(2014-05-05):
encounter 也需要读入cdb

网友(2015-03-12):
回复 网友A:

   工艺厂商没有提供CDB文件,有什么办法用工具生成吗?

网友:
有啊, make_cdb , 现在属于ets的程序

网友:
cdb原来主要是celtic用来分析 si delay 和 si glitch的。 但目前encounter 采用了新的delay calculation加上ecsm后。 基本不太用cdb来分析si delay。 但是si glitch 用cdb+celtic仍然是目前最精确的glitch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