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BW是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13-05-24):
给定一个运放的结构(套筒或者折叠,全差分或者双转单),给定一个工艺,请问这个运放的GBW的最大值也就是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也就是本质上和器件的哪些参数最相关?

网友:
应该是ft和选用的电容吧

网友:
主极点位置

网友:
大约Gm/CL 吧

网友:
晶体管的L,W,和工作电流.

楼主:
我咨询了下有的人说和输入管的ft直接相关,但是具体怎样还是没搞清楚!!

楼主:
因为我最近按照一些指标设计一个Miller OTA的时候,发现GBW无论怎样调试都达不到预期的值,后来有人说可能这种结构和工艺限制了GBW!

网友A:
增益Av=gmRout
带宽Bw=1/Rout*CL
增益带宽积=Av*Bw=gm/CL
而CL最小不就是Cgs吗,而gm/Cgs不就是wt吗?wt=2pi*ft呀。
所以最大就跟ft相关。
不知道你这样理解行不?

网友:
是和工艺相关的,仿真下管子的ft 就大概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楼主的问题不在F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说的挺有道理的,我估算了下我的输入管子的ft只有10M,所以按照我设定的结构是难以达到的那么大的GBW!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Ft只有10M的工艺的好吧!
即使1um工艺 Ft也有500M以上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用想什么做多大的GBW?

网友:
一般说来最大的能够工作的GBW大约是ft的1/16,sansen书上有类似的说法,ft与L和过驱动电压有关。与电流关系不是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我大概明白的我的问题所在,主要还是指标选大了,没搞清楚GBW的本质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不起,我没有说清楚,我用的是0.6um工艺,我选的最小沟长伟L=2um,所以ft是很小的。

网友:
管子一定时,ft本质上是由偏置电流密度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即使为了高增益,关键路径L也没有必要设置这么大!
有时候好的架构和折中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网友:
你可以把 要求的Gain,GBW,主极点位置,功耗,电源电压等参数罗列出来,看看是否真的标准定得比较高。

网友:
我觉得最大可能还是没有吃透设计原理

网友:
10M的GBW一点都不大啊

网友:
GBW在这种情况下由ft决定

网友(2013-08-30):
fT与器件偏置电流密度有直接关系,如果偏置不好是很难看到工艺所可能达到的fT。

网友:
Loop GBW = beta  x gm /C

beta = feedback factor
gm   = differential pair`s gm
C      = compensation capacitor

网友(2015-04-15):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21-06-30):
引用 网友A:
增益Av=gmRout
带宽Bw=1/Rout*CL
增益带宽积=Av*Bw=gm/CL

请问是输入管跨导还是输出管跨导呢?
那(输入管gm/CL)*输出高电平是什么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