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O驱动电流定义

楼主(2013-05-24):
常常听说某个IO的驱动电流达到几个mA,不知对于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来说驱动电流的定义有什么不同? 对于模拟电路,比如运放来说,输出电流应该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流,但是这个不失真应该有个定量的值吧;对于数字电路来说,比如一个反相器输出驱动电流应该是指逻辑值不发生变化时对应的最大输出电流吧,但这个逻辑电平同样存在定义问题,比如5V工作电压,难道定义为2.5V?

网友:
输出管子刚达到饱和区的时候的电流。比如反相器的P管输出电流,就测P管在VDS=0.3V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这样测吧,对于反相器来说,上面的P管要饱和的话,Vsd>Vsg-|Vth|,此时输出都接近阈值了。。。

网友B:
有IO协议的,VIL,VOL,VOH,VOL,等等。TTL的好像是3.3V电源 VOH〉2.5V ,VOL<0.7V.

网友:
数字电路里,一般只 10% 和 90% 为 高低电平阈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仿真的时候呢,给你一个IO,你怎么通过仿真的方法得到它的输出电流能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原来我说的不对;加上设计余量,设计3.3V的电源PAD的时候仿真输出驱动电流时用的是VDS=0.3V时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要满足你 的IO 协议。比如3.3v 电源输出高电压不得低于2.5V ,让输出驱动一个电流源,电流源电流为0的时候一般输出就是3.3V ,随着电流的增加输出电压减小,到输出为2.5V 时的电流就是你的驱动能力。但还要考虑电压源的偏差,要留足够的裕度等等。

网友(2013-08-16):
回复 网友B:
电流源的电流可以为零吗?电流源不是不可以开路吗?

网友(2014-02-12):
不同的IO标准

网友(2014-07-03):
这个应该和voh及vol等的定义是同时进行的,即你输出加电流负载X mA情况下,还需要满足接口的标准。你可以参照jedec logic device及interface标准。

网友D(2022-10-27):
引用 网友B:
有IO协议的,VIL,VOL,VOH,VOL,等等。TTL的好像是3.3V电源 VOH〉2.5V ,VOL

你好,怎么去用virtuoso去仿真IO端口的驱动能力呢?

网友(2023-03-01):
引用 网友D:
你好,怎么去用virtuoso去仿真IO端口的驱动能力呢?

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