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 allegro 安装问题。。。。

楼主(2013-05-24):
在linux 下安装candece allegro 时,安装完成后,输入projmgr 出现/tools/fet/bin/fet_env.sh does not exist 出现以上问题,求解。

网友(2013-07-08):
牛逼,linux都能装

网友(2013-09-12):
回复 楼主:
设置好环境:

#Allegro 16.6
export SPBDIR=/eda/SPB166
export CHDL_LIB_INST_DIR=$SPBDIR
export OA_PLUGIN_PATH=$SPBDIR\Share\oaPlugIns
export PATH=$PATH:$SPBDIR/tools/specctra/bin:$SPBDIR/tools/fet/bin:$SPBDIR/tools/libutil/bin:$SPBDIR/tools/bin:$SPBDIR/tools/pcb/bin

网友(2021-06-25):
也不知道后续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