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版图

楼主(2013-05-24):
想问一下电容的版图是用多个小电容然后并联误差小还是直接一大块电容(只需要考虑绝对值,不考虑匹配)?

网友:
一定程度上大电容误差会小,过刻蚀和边缘电容都可以少考虑,可是大电容有几点不足:
1. 电压分布不均匀;
2. 衬底接触过远,易产生寄生双极管
3. desity问题
另外,电容误差本来就大,有特殊作用的电容一般更看重匹配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看前人的版图都把大的电容分割成小电容再并联,因为是PIP电容,所以寄生三极管应该不存在,另外大电容电压不均匀的问题也可以通过隔段打接触孔的方法来降低。因为分割成小电容后小电容之间间距必须满足DRC规则,白白浪费面积,另外从原理上来讲小电容的刻蚀问题会更严重,那这种做法不是费了面积还降低了性能?

网友:
的确费面积,降低性能倒不见得,毕竟这些小电容靠得也比较近,还有边缘电容的影响。
不晓得你的Layout是怎么画的,隔段打contact?
如果不用考虑match的话,那应该是可以不拆开

网友:
如果有Match要求的,分成小块的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没有Match要求,就不一定了

网友:
按照fab测试容值的那个尺寸画,如果不是特别离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