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O PAD的lable打不上,LVS过不了【已解决】

楼主(2013-05-24):
我的设计是一个数模混合的芯片,所以IO PAD有数字的PAD也有模拟的。做LVS的时候需要在PAD上打上lable,但是我的数字电源地PAD的lable怎么也打不上,就是工具识别不了这个lable,所以LVS总是报port numbers 不对。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能不能贴一些详细report。port number不正确不一定是不识别label,
也有可能是cdl多定义,或者有重复的label没有设定VIRTUAL CONNECT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有可能是cdl多定义,或者有重复的label没有设定VIRTUAL CONNECT

什么意思?可以具体一点嘛?
这是lvs reports
没有更具体的了。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的这个report没法得到太多的信息,如果像你说的,数字IO上的电源Lable不识别,那么可以直接打在数字的power mesh 上。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如果是ports numbers不匹配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报告,所以我都是一个个试出来,发现是数字电源地(PVDD1CDG/PVSS1CDG)和一个没有与内部连线的电源PAD(PVDD2POC)的lable没有识别。我也试了在PAD与power strap 相连的net上打(如下图所示),还是不行。
备注:我有三个大的模拟模块,两个大的数字模块,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是不同的,但是模拟地和数字地是相同的。
谢谢您的帮助!期待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几个问题:1. 最简单的错误,你打lable的text层数是否和金属层匹配。(一般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2. 你刚刚说你有三个模拟,2个数字电源域,那你VDD的名字都是什么。需要注意不能相同。
3. 你可以看看你是不是在顶层打的l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我已经确认是在pn层打的
2.三个模拟的电源分别是ADC_AVDD,DAC_AVDD,RF_AVDD,两个数字模块都是VDD
3.这个不一定要打在顶层吧?因为有1到6层的孔。而且PAD是METAL1-METAL6,我在PAD的pin脚上打的是跟内部power strap相连的金属层对应的pn层,要是在PAD内部或相应的Bonding上打的话用的都是最高层。比如上图所示,连出来的那条线是METAL3,同时又有3到6层的孔,我打的是3层的,这个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的顶层不是金属层,是指你的design,你的lable要在top cell上打。你可以直接用calibredrv打开GDS,然后直接在calibredrv中看,也可以直接在calibredrv中查LVS。建议你将所有IP,包括模拟IO全部都BOX起来,先把数字做过,然后一个一个解BOX。这样比较好定位错误。

网友:
你的port总数是100还是103个?
从report看很有可能的原因是cdl里面有重复定义,比如说你设了GLOBAL,然后又定义PG port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确定是在顶层打的,而且我把每个模块都BOX了。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信号PAD是93个,电源地是5个,还有5个电源地PAD是没有跟内部连接的(这个我不确定要不要打,我是根据LVS report里面的SOURCE说的个数感觉要打,所以打了。)还有您说的GLOBAL,我现在做的LVS是把每个模块都BOX了,我也有试着把各个模块网表里面的GLOBAL删了,但是对LVS report里面的SOURCE个数没有影响,此外我判断没有打上是因为我加了VDD和VSS的lable跟没加这两个lable,LVS的结果都是LAYOUT的ports number为100。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确认一下你打Label的Layer和Commandfile中定义的是否一致

网友(2013-07-20):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   我好像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电路全部是数字部分的。我在使用IO pad的时候,使用了PVSS1CDG/PVDD1CDG, PVSS2CDG/PVDD2CDG, PVDD2POC, 在ICC中我看了下,好像不能够给PVSS1CDG/PVDD1CDG打label.我也就没有打,PVDD2POC也没有打。但是在calibre中作LVS的时候,就报出了incorrect ports的错误,就是VDD VSS POC 这三个。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求指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先在calibre中把label打上看看

网友(2013-10-09):
你的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电源地的问题,因为数模混合的电路,标准单元和IO单元中有global设置,所以要在对应的网表里面去掉,还要把电源地需要连接的pin连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说netlist文件里面有重复global电源地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的版图中,数字PAD和模拟PAD的结构相同吗?谢谢。

楼主(2013-11-08):
回复 网友E:

具体什么结构我也不清楚,datasheet也没有画。不过我感觉应该会有不同的。

网友(2016-05-11):
回复 楼主:

你好 请问在calibre中怎么打label  新手 ,谢谢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贴一些详细report。port number不正确不一定是不识别label,
也有可能是cdl多定义,或者有重复的labe ...

create_fp_virtual_pad        -net VDD VSS 创建了虚拟pad,怎么输出一个电源VDD VSS 的label去过LV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