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仿真出问题

楼主(2013-05-24):
用的是ORCAD16.3,最近项目上用到AD公司的比较器ADCMP601,这个元器件比较新,所以从网上下载.cir文件做了元器件库,做的都是按照网上的教程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了。然后就做它的仿真,如下图:  做的是它的AC扫描分析,取101个点,从10HZ到1Meghz,然后出现下面这些东西,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改,谁知道吗?

**** 05/24/13 10:40:10 ******* PSpice 16.3.0 (June 2009) ****** ID# 0 ********

** Profile: "SCHEMATIC1-sim"  [ d:\data\orcad data\the simu of cmp601\adcmp601-pspicefiles\schematic1\sim.sim ]

****     CIRCUIT DESCRIPTION

******************************************************************************

** Creating circuit file "sim.cir"
** WARNING: TH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ILE MAY BE OVERWRITTEN BY SUBSEQUENT SIMULATIONS

*Libraries:
* Profile Libraries :
* Local Libraries :
.LIB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adcmp601.lib"
* From [PSPICE NETLIST] section of D:\Cadence\SPB_16.3\tools\PSpice\PSpice.ini file:
.lib "nom.lib"

*Analysis directives:
.AC DEC 101 10hz 1Meghz
.PROBE V(alias(*)) I(alias(*)) W(alias(*)) D(alias(*)) NOISE(alias(*))
.INC "..\SCHEMATIC1.net"

**** INCLUDING SCHEMATIC1.net ****
* source ADCMP601
X_U1         N00309 0 N00329 N00283 0 VOUT ADCMP601
V_V1         N00804 0
+PULSE 0 1v 0 1n 1n 5u 10u
R_R2         0 VOUT  100k
V_V2         N00283 0 5Vdc
V_V3         N00577 0 2.5Vdc
R_R3         N00577 N00329  100k
R_R4         N00329 0  100k
R_R5         N00804 N00309  100

**** RESUMING sim.cir ****
.END

**** EXPANSION OF SUBCIRCUIT X_U1 ****
X_U1.c0 X_U1.17 0 5e-13
X_U1.c1 X_U1.19 0 2e-13
X_U1.c2 N00309 0 2e-13
X_U1.c3 0 0 2e-13
X_U1.dp 0 N00283 X_U1.DESD
X_U1.e0 X_U1.18 0 X_U1.17 0 4 X_U1.e0 0.3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3
X_U1.e1 X_U1.20 0 X_U1.19 0 1 X_U1.e1 0.3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EXPANSION OF SUBCIRCUIT X_U1.xb ****
X_U1.xb.d0 X_U1.xb.201 X_U1.xb.202 X_U1.xb.DSIM1
X_U1.xb.d1 X_U1.xb.201 X_U1.xb.203 X_U1.xb.DSIM1
X_U1.xb.d2 X_U1.xb.205 X_U1.xb.206 X_U1.xb.DSIM1
X_U1.xb.d3 X_U1.xb.202 X_U1.xb.204 X_U1.xb.DSIM1
X_U1.xb.d4 X_U1.xb.203 X_U1.xb.204 X_U1.xb.DSIM1
X_U1.xb.d5 X_U1.xb.207 X_U1.xb.208 X_U1.xb.DSIM1
X_U1.xb.e0 X_U1.xb.203 0 X_U1.13 0 1
X_U1.xb.e1 X_U1.xb.202 0 X_U1.12 0 1
X_U1.xb.e2 X_U1.xb.205 0 X_U1.xb.201 0 1
X_U1.xb.e3 X_U1.xb.208 0 X_U1.xb.204 0 1
X_U1.xb.e4 X_U1.xb.210 0 N00283 X_U1.xb.209 1 X_U1.xb.e4 1.6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6
X_U1.xb.e5 X_U1.xb.219 0 X_U1.xb.211 X_U1.xb.207 5 X_U1.xb.e5 1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
X_U1.xb.g0 0 N00283 X_U1.xb.212 X_U1.xb.213 0.0015 X_U1.xb.g0 0.0003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
X_U1.xb.g1 X_U1.15 0 X_U1.xb.212 X_U1.xb.213 0.001 X_U1.xb.g1 0.0002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
X_U1.xb.g2 X_U1.16 0 X_U1.xb.214 X_U1.xb.215 0.001 X_U1.xb.g2 0.0002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
X_U1.xb.g3 X_U1.16 0 X_U1.xb.214 X_U1.xb.216 -0.001 X_U1.xb.g3 0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0002
X_U1.xb.g4 0 X_U1.14 poly 2 X_U1.xb.219 X_U1.xb.220 X_U1.xb.217
+ X_U1.xb.218 0 0 0 0 0.002 max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1e-4 min 0 g5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6 5 poly 2 219 220 217 218 0 0 0 0 0.002 max 5e-05 min 0 i0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0 201 dc 0.001 i1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04 0 dc 0.001 i5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06 0 dc 0.001 i6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0 207 dc 0.001 r0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06 218 1 r1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20 0 1 v0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09 0 dc 1.9 v1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11 0 dc 1.6 v2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17 210 dc 0.2 v3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12 207 dc 0.025 v4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13 0 dc 1.6 v5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14 207 dc 0.025 v6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15 0 dc 0.6 v7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EXPANSION OF SUBCIRCUIT X_U1.xh ****
X_U1.xh.c0 X_U1.xh.410 X_U1.xh.409 3.4e-11
X_U1.xh.c1 X_U1.xh.401 0 1e-12
X_U1.xh.d0 0 X_U1.xh.404 X_U1.xh.DSIM1
X_U1.xh.d1 X_U1.xh.401 N00329 X_U1.xh.DSIM3
X_U1.xh.e0 X_U1.xh.402 X_U1.xh.405 X_U1.xh.405 X_U1.xh.403 1
X_U1.xh.e1 X_U1.xh.412 0 X_U1.17 0 20 X_U1.xh.e1 0.3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3
X_U1.xh.f1 N00283 0 X_U1.xh.v1 7 X_U1.xh.f1 0.0007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
X_U1.xh.f2 0 0 X_U1.xh.v2 8 X_U1.xh.f2 0.0008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
X_U1.xh.g0 X_U1.xh.408 X_U1.17 X_U1.xh.410 X_U1.xh.409 0.01
+ X_U1.xh.g0 0.0003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0003
X_U1.xh.g1 X_U1.xh.411 0 X_U1.xh.414 0 0.01 X_U1.xh.g1 3e-4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
X_U1.xh.h0 X_U1.xh.413 0 X_U1.xh.v0 1000 X_U1.xh.h0 0.030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EXPANSION OF SUBCIRCUIT X_U1.xo ****
X_U1.xo.c0 VOUT X_U1.xo.507 8.8e-13
X_U1.xo.c2 X_U1.xo.505 X_U1.xo.504 6e-14
X_U1.xo.c3 X_U1.xo.503 X_U1.xo.504 6e-14
X_U1.xo.d0 X_U1.xo.504 X_U1.xo.503 X_U1.xo.DSIM2
X_U1.xo.d1 X_U1.xo.505 X_U1.xo.504 X_U1.xo.DSIM2
X_U1.xo.d2 X_U1.xo.506 X_U1.xo.505 X_U1.xo.DSIM1
X_U1.xo.d3 X_U1.xo.503 X_U1.xo.501 X_U1.xo.DSIM1
X_U1.xo.e0 X_U1.xo.506 0 X_U1.xo.508 0 1
X_U1.xo.e1 N00283 X_U1.xo.501 X_U1.xo.502 0 1
X_U1.xo.e2 X_U1.xo.507 0 N00283 0 0.5
X_U1.xo.g0 0 X_U1.xo.505 X_U1.21 0 -0.0042667 X_U1.xo.g0 0.00032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00032
X_U1.xo.g1 X_U1.xo.503 0 X_U1.21 0 0.0042667 X_U1.xo.g1 0.00032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00032
X_U1.xo.g2 N00283 0 X_U1.21 0 -0.0085333 X_U1.xo.g2 0.00064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min 0
X_U1.xo.g3 0 0 X_U1.21 0 0.0085333 X_U1.xo.g3 0.00064
----------------------------------------------$
ERROR -- Extra text on line

**** EXPANSION OF SUBCIRCUIT X_U1.xv ****
X_U1.xv.e0 X_U1.xv.302 0 X_U1.13 0 1
X_U1.xv.e1 X_U1.xv.304 0 X_U1.12 0 1
X_U1.xv.g0 X_U1.17 0 poly 1 X_U1.xv.303 0 0 1.71e-06 -3.3e-07 max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3e-06 min -1e-06 g1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2 0 4 301 6.667e-07 max 2e-06 min 0 r0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302 303 1000 r1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303 304 1000 v0
---------------$
ERROR -- Invalid number

楼主:
补充一下,上面那个5端口的锁存的直流电压为2.5V,这种接法是从datasheet里面的例图抄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