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终端里显示“Invoking PrimeRail”,但PrimeRail窗口就是不出现,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24):
在终端里显示“Invoking PrimeRail”,但PrimeRail窗口就是不出现,请问什么原因?

请大侠指点,不胜感激。

我对软件的操作情况如下:

第一步 打开 IC Compiler,然后打开lab中的design,如下:

第二步 IC Compiler中,选择RailàSet Rail Options,在弹出的窗口设置如下:

第三步:点击 Rail->Analyze Rail,弹出下面的窗口,设置如下:

点击”OK”按钮,在终端里显示“Invoking PrimeRail”,但PrimeRail窗口就是不出现,如下: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6 : 2.7e-07 2.6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6 : 6.1e-05 3.4e-05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Horizontal Cap : 2.2e-07 2.2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Horizontal Res : 0.00043 0.00023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Vertical Cap : 2.4e-07 2.4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Vertical Res : 0.00029 0.00015 (RCEX-011)

Information: Using derived R and C coefficients. (RCEX-008)

Information: Using region-based R and C coefficients. (RCEX-013)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Via Res : 0.00061 0.00019 (RCEX-011)

Information: End rc update.

****************************************************************

Information: TLUPlus based RC computation is enabled. (RCEX-141)

****************************************************************

Info: looking up power supply

Reading reference libraries ...

Info: The design may be missing some P/G connections

Info: Please make sure the P/G network is properly connected

Info: Use the command "derive_pg_connection" to make P/G connections

Info: The top 16 missing connections can be found in the file /root/smic180/lab2/lab0_gui/pr_placed_pr/synopsys_rail_setup/miss_conn.txt

create_rail_setup Memory: 0.198596 MB CPU: 199 seconds

Using rail setup file "/root/smic180/lab2/lab0_gui/pr_placed_pr/synopsys_rail_setup/synopsys_pr_setup.e"

Generating PrimeRail command file "/root/smic180/lab2/lab0_gui/pr_placed_pr/analyze_rail.cmd.09_29_11_27".

Sucessfully generate PrimeRail command file "/root/smic180/lab2/lab0_gui/pr_placed_pr/analyze_rail.cmd.09_29_11_27".

Invoking PrimeRail

网友(2013-07-27):
楼主,您好,是这样的,我也是在ICC中使用 analyze_rail 这条指令,也越到了一个错误,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看能不能够帮我解决一下。
我在做完route之后,使用的指令是,analyze_rail –voltage_drop {VDD VSS}
我按照User Guide上面说的方法运行了一遍,但是却报出错误,
cannot open file  pr_top/rail_map_data/top_VDD.map
按照User Guide上面的说法,上面的.map文件应该是自动生成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您能够帮助解决。!!!

网友(2013-09-23):
回复 网友A:

    楼上,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直接.map文件没生成,我做的是静态IR-drop。谢谢

网友(2013-11-20):
你好,我最近想学习用primerail做电压降分析,我想请教您primerail工具是集成在ICC里还是pt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