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的开关管设计

楼主(2013-05-24):
想设计DCDC的开关管的导通电阻为0.1欧姆,仿真的时候采用的方法如下图:
仿真结果,得到W/L=100u/0.3u m=400时,R达到了0.1欧姆,我想问的是这个W/L就是我最终要取的值吗?还是要留多少余量?

网友:
可以留些余量,这个尺寸容易取,但关键问题是设计DCDC的导通电阻为多少,往往是根据对手产品定义的。若从最初开始,DCDC导通电阻如何选取?仅仅看效率么?或者驱动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主要是考虑效率,同时考虑版图;但是并不是RDSON越小越好,对于1M的开关频率,RDSON取个0.5-0.7欧,如果再小,感觉效率反而不会再高了,因为开关的动态损耗反而会增加并起主要作用,比如取到0.1欧的话,效率反而会比0.5欧低,增大面积却不能提高效率。相比较而言,如果开关频率300Khz,那么RDSON取到0.1欧姆左右比较合适;感觉是对一定的开关频率,有一个最优值的RDSON范围;这个想法是否正确呢?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最近再做一个3.3V转1.2-1.5V的DCDC, 开关频率设为1M,RDSON取为0.5欧;正在尝试将RDSON取为0.1欧姆来提高效率,接下来还需进一步仿真验证是否可行。

网友(2024-04-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主要是考虑效率,同时考虑版图;但是并不是RDSON越小越好,对于1M的开关频率 ...

这是因为寄生电容太大了,开关损耗占比超过导通损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