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ectre仿真问题

楼主(2013-05-24):
各位大牛,仿真的时候直接调用pdk中的管子和调用模拟库中的管子加上模型名仿真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啊?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网友:
analogLib中的mos器件参数只是定义了width,length, multi等,对于ad as sp参数及lod wpe等效应都不体现,所以仿真结果不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