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问题,编译时候报出的错误

楼主(2013-05-24):
下面的这段代码编译时报出错误

bit[64:0]  wdata;
bit[ 4:0]    wstrb;

for(int i = 0; i < 4; i++) begin

    if(wstrb[i] == 1) begin
          $display("wdata = %0h", wdata[i*8+7:i*8])
    end

end

display语句编译错误, range must be bounded by constant expressions

怎么会这样,个人感觉没有问题啊

网友:
问题它不是已经给你报出来了吗?不能使用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使用变量?

网友:
$display("wdata = %0h", wdata[i*8+7:i*8])

你没打分号

网友:
如果对功能没有影响,你又非要用这种方式对array就行slice的话,声明的时候把它声明成unpacked array就行了,不要用packed array。

网友:
wdata[i*8+7:i*8]

冒号前后都有变量,这种语法上是不支持的。
可以换种写法 :wdata[i*8+7-:8] ,这样也是选择从 wdata[i*8]到wdata[i*8+7] 这8bits。

网友(2017-05-31):
回复 网友B:
类似的,我按照你的改的for(i=0;i<5;i=i+1)
begin
  j = 324*i ;
  dina = mem[j+17-:1] ;
#20 ;
end
结果dina只读前18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