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被lvs识别

楼主(2013-05-24):
一个器件的layout信息必须包含哪些才能确保在进行lvs时,不会因为layout画的有问题而出现进行lvs时无法被lvs认出的情况?我们用的IP都是第三方IP,IP供应商提供的是LEFGDS,会出现有些器件无法被识别的情况,希望高手们提供一下器件无法识别时检查版图的有效方案,在lvs方面的经验十分欠缺,希望能详细点。谢谢

网友:
LVS检查包括输入、输出、电源信号、地信号以及器件所有连接节点。
也就是说,必须得有晶体管的版图信息,才能够进行LVS识别。
对于第三方IP,是没有全部的GDS信息的,所以,LVS的时候需要把这些IP box住,不检查(你也没办法检查)内部电路。
语法是LVS BOX XXXX(IP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状况是已经将IP box了,但是在lvs时有些IP查不出来,直接报instance问题。IO 器件也是incorrect instance。我们与以往的项目对比,没发现差别,我们现在是怀疑是否是第三方IP提供的版图中少了某些版图信息导致无法识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把错误的rpt放上来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