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synopsys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3-05-24):
安装synopsys的Teramax如那件,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使用installer2.7,scl10.9.3,scl安装顺利,但是在安装teramax的VC2009的linux和common安装包时不断出现问题,截图所示,出现最后一幅图的错误啊,总是提醒我是invalid way这事什么原因,哪位大神能给个解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因是您沒有寫入/usr目錄的權限(一般只有root才可寫入/usr) !!
打開終端,key-in 以下command,而後進行installer (假設您的login name是never)

  su -c "mkdir /usr/synopsys;chown -RL never:never /usr/synopsys"

网友:
还是换个目录比较好

网友:
没有root权限,安装到其他位置吧,或者用root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