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提示:Design Library current unit is mA; Main Library current unit is uA.

楼主(2013-05-24):
今天用ICC创建好mw库和cell,保存后重新打开cell时提示有错误:
Design Library current unit is mA; Main Library current unit is uA.
Error: One or more Design Library unit is conflicting with Main Library unit.
应该是我的物理库和逻辑库电流单位不一致.之后我更改了tf文件里的电流单位改为uA:unitCurrentName   = "uA",再重新建库时就没报错了.
请问各位大神,我这样是不是只改了单位名字,而不是实际的单位呢?

网友:
这个不用处理,工具能自动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重新走了一遍data setup,没有错误提示,难道是我的sdc文件里的电流单位是mA影响的吗?

网友B(2020-05-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遇到这个问题,db 库里面power 单位有Mw 和 nW ,但是tf是MW,是不是需要将所有的db库都改成Mw,和tf保持一致?这个错比较奇怪,有时候只是报出一个warning。但是有时候就会报出error,导致工程无法打开

楼主:
不好意思时间有点久了,我也忘了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了。还是请高人回答吧,
帮你顶一下

网友(2020-11-16):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2022-01-08):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这个问题,db 库里面power 单位有Mw 和 nW ,但是tf是MW,是不是需要将所有的db库都改成Mw,和tf保 ...

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这两天也也遇到了,但是我反复查了以下,单位都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这个问题,db 库里面power 单位有Mw 和 nW ,但是tf是MW,是不是需要将所有的db库都改成Mw,和tf保 ...

这个有处理吗?我也遇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