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我用UMC的工艺自己画了个MIM电容,可用吗

楼主(2013-05-24):
UMC0.18um mixed 工艺提供的mim电容不是对称结构,我自己画了mim电容以提高匹配性。foundry的人回复我不保证这个能工作。虽然LVS,DRC,RCX都能过,而且后仿也ok,但我还是没底,版上的高手有类似经验吗?第一个是foundry提供的,第二个是自己画的。

网友:
从来不用自己画的东西。

网友:
有条件自己下testchip最好了,不行的话,多预留点面积,回来改版也就是动back-end,成本也还好吧。
我用过自己画的东西,比如finger电容~效果还行

网友:
首先fab会对他提供的结构做测试,运气好的话会有mismatch报告。看报告决定能不能达到你的匹配性要求。
如果不能,仔细思考凭啥认为自己的做法可以达到mismatch要求。估计是理论上支持。那么如楼上所说必须做test device验证。
还有,问fab的时候别问行不行,最好找对人,问人家这个结构有啥缺点,哪里不行。等等。
估计是没解决你的问题,不说了。

网友:
楼上回答 号专业!

网友:
请问你自己为什么要那样画呢?除了TOP metal与FAB的有区别,其他的不都一样吗? 你是想自己的电容小点吗?谢谢

网友(2017-05-27):
Upstairs Answer No. Professional!

网友:
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要删去那么多接触孔,是为了增大寄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