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信号仿真 netlist

楼主(2013-05-24):
现在做一个数模混合系统,利用Cadence ams进行混仿。开始的时候数字部分用RTL代码,在Cadence中建立functional模块,就可以使用ams进行混仿。现在我已经用Design Compiler将RTL代码综合为门级网表,采用的是VeriSilicon Smic18的标准单元库。然后在Cadence中建立functional模块,并将门级网表复制过来,再进行ams仿真,发现Hierarchy Editor中标准单元如FFDRHD4X等无法识别。但是我的标准单元库中只有Cadence的symbol库,加载进Cadence后Hierarchy Editor仍然找不到用于仿真的View。标准单元库中还有一个smic18_ll.v的verilog文件,包含所有标准单元的verilog描述,但是Cadence又不认这个文件,说是无效的Cadence库文件。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用ams进行过模拟和数字门级网表的混仿吗?标准单元怎么处理啊?或者说综合后怎么说明得到的门级网表功能正确?只用看综合生成的report?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在simulation这个菜单的option里面,可以添加这个标准单元的.v文件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更详细一些吗?我现在的方法大概是把这个smic18_ll.v文件复制过来,在Cadence里建立一个functional。我好像没有在option中找到添加这个.v文件的地方?

网友(2013-06-28):
回复 网友B:

    搞定了没?我的做法是新建一个library,先对stc_cell.v 进行import verilog, 后对TOP.v进行import verilog.就可以了。   我现在的疑问是:用这个方法进行AMS仿真时,如何观测数字里头的某一个信号呢?很难查到该信号?

网友(2014-04-11):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是怎么讲标准单元.v文件导入生成新的Library的? 我试了没成功。那个import structural module as"***", 里面是选什么呢? 我生成的library里面的标准单元里面只有symbol没有verilog。 能请您具体点说说,导入的文件是几个,导入的设置是怎么样的吗?

网友(2014-11-20):
import structural module as"***",选择有functional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05):
路过,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2018-12-23):
楼主解决了么?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指点一二

网友(2024-02-23):
你好,想问一下数字部分用verilog写的testbench怎么调进AM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