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级联网络噪声系数的计算

楼主(2013-05-24):
一个级联网络,由三级构成,第一级NF为4dB,增益为14dB,第二级是一个插入损耗3dB的滤波器,第三级的NF为8dB,增益为16.9dB。问整个级联网络的噪声系数是多少?
      我看了级联网络的计算公式 F=F1+(F2-1)/Gm1+(F3-1)/Gm1Gm2....,但是不太清楚当多了一个插入损耗为3dB的滤波器后该如何计算?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等效为:第一级NF4dB 增益14dB  第二级噪声系数8+3=11dB 级联公式计算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2楼说的是不是有些问题:1.噪声系数定义为输入信噪比/输出信噪比。
Sin/Sn,in = So/Sn,o *(10^0.8)
那假设滤波器不引入噪声,只存在3dB损耗。
那接上滤波器后,输出信号下降3dB,输出噪声此时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也有一些下降。当然如果后一级的噪声系数越大,那由于输入噪声在输出噪声中引入的比重也会不那么明显。
2.输出信号下降3dB
这个3dB的定义应该是20log吧,而噪声系数的定义是10logF,所以输出信号下降3dB,噪声系数上升不是3dB吧。
3.为什么楼主不用级联系统计算呢。
级联系统关于噪声系数的计算,采用的并不是对数形式呀,-3db你可以换成0.707呀,难道增益是负的有什么问题吗?

希望楼下斧正。。。。

网友(2021-06-16):
公式里的不是dB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