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B总线prot信号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在哪里起作用的?

楼主(2013-05-24):
如题,能否给个傻瓜式的讲解,本人入门。

网友:
回复 楼主:

additional的信息,slave、arbiter、interconnect设计时可以利用。
比如:1,对于cacheable的地址,可以通过L2 cache;un-cacheable就可以bypass了
2,可以根据访问类型进行优先级仲裁
3,可以根据访问类型进行端口re-direct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这方面资料啊?具体处理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程经验,没有资料。实在要资料,熟读ARM11、A9、A7、A15、A15的user guide,AXI、ACE的sepc,从中揣摩、猜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