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复数极点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你好 我想请教你两个关于运放的问题,谢谢
第一个:运放pz分析出来的复数极点和波特图中的横坐标是怎么对应的呢?比如说
  poles (rad/sec)                 poles ( hertz)
**********************************************************************
    real            imag            real            imag
  -19.8176          0.             -3.1541          0.
   -6.6528x         0.             -1.0588x         0.
  -44.0118x         0.             -7.0047x         0.
  -76.5991x      -124.8058x       -12.1911x       -19.8635x
  -76.5991x       124.8058x       -12.1911x        19.8635x
-151.2797x       237.9412x       -24.0769x        37.8695x
-151.2797x      -237.9412x       -24.0769x       -37.8695x
-287.7266x         0.            -45.7931x         0.
-441.1454x         0.            -70.2105x         0.
   -1.9489g         0.           -310.1819x         0.
      zeros (rad/sec)                 zeros ( hertz)
**********************************************************************
    real            imag            real            imag
   -6.7047x         0.             -1.0671x         0.
  -43.9922x         0.             -7.0016x         0.
-194.0963x         0.            -30.8914x         0.
-197.6486x      -386.3392x       -31.4567x       -61.4878x
-197.6486x       386.3392x       -31.4567x        61.4878x
-330.5029x         0.            -52.6012x         0.
  425.3155x       -43.5100x        67.6911x        -6.9248x
  425.3155x        43.5100x        67.6911x         6.9248x
-438.1142x         0.            -69.7280x         0.
   -1.9922g         0.           -317.0729x         0.
是我pz分析结果  第一非主极点-12.1911x       -19.8635x   ,-12.1911x       19.8635x  到底代表是在多大频率处呢?谢谢!!

另外为什么会出现复数极点呢?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怎么出现的不太清楚 复数极点对应的频率应该是虚部的数值吧  实部代表的是指数项时间因子t前面的系数,代表的意思是衰减的速度 也就是包络线吧  个人理解  不知道正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按照你的意思,不是复数极点的极点,也在做半平面,在实轴上,他的衰减速率是0吗? 我找不到对应关系了呀。。。

网友:
不好意思 是我理解错了 我开始说的是共轭极点在时域的表现  而不是你想知道的对应的频率 不过现在感觉应该就是大概实部对应的频率吧  因为不考虑复数极点  单独一个左半平面实数的极点 用拉普拉斯反变换之后 在时域不就是一个指数衰减项吗 而共轭极点 使用拉普拉斯反变换之后 实数部分仍旧是指数衰减项 而虚部是震荡项的频率 所以我感觉这个复数极点对系统的频率方面的影响或许是实部吧  等大神指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a+bj,和a-bj两个共轭负积点,s=jw,现在想极点的定义是什么呢?是幅度下降到w=0的根号2分之一,还是相位现将45度呢? 要是按公式推导的话怎么判断呢?谢谢你的指教,求大神指导

网友:
楼上说的定律只适合距离较远的实极点or零点
共轭复极点的幅频线看的是阻尼系数 ,品质因数
allen后面有个附录专门讲这个
当然前提要分清开环和闭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复极点也会使幅频曲线下降幅度增加把?增加的具体位置有规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