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open

楼主(2013-05-24):
verify_lvs 之后发现有两个open,然后版图上有两白色X,两黄色X,其中一个黄色X放大之后是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fanman/Application%20Data/Fetion/temp/3440d359d9ad9a7bf31a4419ed5ab3d4.png
另外一个黄色X放大之后是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fanman/Application%20Data/Fetion/temp/393b06f63e09b307dd1e1f92a9fb10c1.png,两者距离比较远。请教高手帮忙,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网友:
貌似是配线与底层std cell的金属有overlap
显示level调大一点,看看报错处下层是什么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icc place时添加的一个buf。。。开路的地方是名为A的一个pin,另一个也是一样的,只是名为Z的pin。。。难道是这两个没有连接起来?望指导。。。

网友:
open的话用route_zrt_eco 跑跑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跑了之后open没消掉,反而多了short,貌似这个命令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