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cl 与perl 之间可以相互通信吗?

楼主(2013-05-24):
tcl 与perl 之间可以相互通信吗?tcl 里如何调用perl 程序?ps perl 程序是交互式的时不时要往里输入参数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
请google expect+tcl
http://blog.csdn.net/cheungjustin/article/details/6049015
http://lhq1013.iteye.com/blog/907633

网友:
能否试一下SHEL?如果SHELL能处理不仿调一下SHELL

网友(2014-02-21):
sh *.pl或者 exec *.pl

楼主:
回复 6# kxzhang 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4-04-03):
modesim的tcl指令收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久的帖子了,已解决感谢!

网友:
perl可以用system调用其他shell的命令,但是你得告诉他是 tclsh
同样tcl可以用exec调用其他系统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