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24):
版图的drc和lvs都做过了,没错误,到PEX时出现这样的错误,恳请支教!

网友(2018-07-08):
有没有解决?

网友:
这种不用管它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從圖片看你用到的製程檔是採用絕對路徑,解法: 詳細要看你ERROR 彈出來的視窗去看第幾行出錯然後去修改他

网友:
建议直接忽略,不影响你参数的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