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面三次谐波怎么测

楼主(2013-05-24):
求助大神在cadence里面怎么仿谐波分量THD3和IM3,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用pss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在PSS里测出来的不是总谐波吗?怎么样设置只测三次谐波呢

网友:
也可以用analogLib库中的fourier原件,做tran分析

楼主:
请问基频的频率值设定是任意还是需要计算,如果需要计算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