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Arcs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3-05-24):
在DC的report_design中看到Disabled Timing Arcs这一项,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查了一下意思是报告失效的时序弧,那么什么叫做时序弧啊?

网友:
如果两个Pin在延时上有因果关系,就叫做有时序弧。比如一个NAND门有A,B两个输入,Y一个输出,那就有A->Y和B->Y两个时序弧,但不存在A->B这样的时序弧。

set_disable_timing可以禁用已存在的时序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时序弧有什么影响啊?为什么要禁用?

网友(2014-10-09):
Timing arcs
can be disabled by the user (set_disable_timing) ,or automatically by the tool during
timing analysis in order to break timing loops or when propagating constants in the design.

网友:
有些时候会有LOOP

网友:
或者你不想check某一段

网友(2014-11-27):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说 set_disable_timing这个命令只能用来对同一个cell作用,比如我有两个级联的触发器,这两个触发器之间有没有ar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