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串转并 并在转串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cpld芯片用的是xc2c128  实现的功能是是 两个串口 一个串口接受数据  另一个串口连的是dsp核心芯片将接受的数据传给核心芯片思路就是串转并 然后并在转串   我各个模块的仿真都没有问题 但是顶层文件的仿真出现问题 就是接受数据的那个串口无法接受数据 但是我把底层文件的程序屏蔽 只保留 输入输出的的初始化和模块的例化  依然无法正常接受数据  球大大指教  开发环境是ise13.3 完整工程 附件已上传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设计的问题,可能是那些简单的细节,例如和顶层的连线,时钟,复位这些要仔细检查。有可能是模块被复位在或者时钟没有出来。

网友:
回帖是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