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无源器件的噪声系数问题

楼主(2013-05-25):
无源有耗器件的噪声系数为什么等于它的插入损耗呢?是因为它对噪声没有影响吗?有耗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噪声公式F=1+Te/T0 where T0=290K

对于passive, lossy网络,当系统在温度T达到热平衡时,系统输出噪声功率P=kTB=G(kTB+kTeB),G是网络增益,小于1。

因此Te=(1/G-1)T,F=1+(1/G-1)T/T0,当T=T0时,F=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