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7用哪个版本的ISE好啊?还有相应的Matlab以及modelsim

楼主(2013-05-25):
求助如上标题,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ISE 13.4可以用,没用过其他的;
matlab 用的R2010a,2011和2012应该都可以用
modelsim,如果是64位的话,给个链接吧,亲测可用,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45524&highlight=modelsim其他版本不清楚了;如果是32位的话,从eetop上搜下,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多谢啦 我也下一个modelsim

网友:
我用的是13.4,以前的10.1只可以编译,无法仿真

网友:
14.5就可以

网友(2013-08-01):
我用的是14.2,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关键还是要项目组里面的版本统一。

网友:
14.3在win7下没什么问题,modlsim用的是10。0 版本

网友(2014-02-10):
用来给内部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