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做bandgap的HSPICE仿真时出现下列错误,库文件与网表如下,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3-05-25):
本人本科生一枚,这是毕设的一部分,请大侠们指教

646 Bytes, 下载次数: 6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三极管的库模型没有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加呀,在那个module文件里面,我看了,但是就是识别不到

网友:
三极管的库模型没有加

网友:
你的spice file要再加上
‧LIB TT_BIP         或  LIB TT_BIP3 ,視你使用的PNP是1.8V還是3.3V的。
.lib TT是只有include mos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