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做bandgap的HSPICE仿真时出现下列错误,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3-05-25):
请大家指教一下

这是报的错误

这是报的错误

这是我网表中三极管的定义

这是我网表中三极管的定义

网友:
你在做带隙基准源?输出多少电压啊?

楼主:
只要是1.2V以上就够了,但是现在出现错误,做不下去了,你能帮我看看上面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那不写着模型找不着嘛。要不是你的model文件里没有bjt的模型,要不你引用bjt模型没写对,是不是应该写成bjt_tt而不是tt,一般来说tt对就的是mos管的模型。

楼主:
回复 4# hdqkwr 现在已经改过来了,但是还是有一个错,以下是截图,请指教

这是报错

这是报错

这是网表

这是网表

网友(2013-08-04):
还是pnp模型有问题,网表中Q是这样写的吗,看一下PNP模型,看输入是宽长还是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