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分析时序报告

楼主(2013-05-25):
1.这里面Requirement是什么意思?
2.slack为负,说明时序不满足,这个地方是setup不满足,那么该怎么做约束呢,是不是约束OFFSET IN

网友:
1. required clock period
2. 你这两个触发器分别使用的是两个时钟,是会有问题的。gtx_clk,ref_clk??

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