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insert std filler【已解决】

楼主(2013-05-25):
先插入了fillerc 然后再插入了filler
filler list都是从data book上选取的。

最小是FILL1

但是导入到virtuoso看 发现还是有很多SN和SP之间有间隙没有插入filler

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out_metal "FILL128_A9TS FILL64_A9TS FILL32_A9TS FILL16_A9TS FILL8_A9TS FILL4_A9TS FILL2_A9TS FILL1_A9TS "  \
                           -respect_keepout \
                           -connect_to_power {VDD}  -connect_to_ground {VSS}

问题解决了 是pnet option的问题 设置是之前的 命令冲突了

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2014-04-14):
回复 楼主:

    插入stdcell_filler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要过DRC哇 SN SP这些 不加filler不是都连不起来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什么是SN SP 呢?那一般是在什么时候添加stdcell_filler呢?因为我没加,但是DRC到是没问题,不过lvs的VSS出现开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N SP是implant啊 一般在优化完最后吧,不太懂 同小白 lvs的问题发上来大家看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恩,听说是在要导出gds的时候要加上。

lvs开路现在没了,还没加上std_filler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41884&page=1&extra=#pid8116698

网友(2015-04-12):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这里的pnet的option是怎么冲突的??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我原先用的-partial,但是茶filler之后出现了你这个问题,然后我remove掉pent_option,再插filler还是有问题,现在正在尝试改成complete,再重跑ICC,再插fi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