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高手 DCDC 电路电感问题 帮忙分析下图形

楼主(2013-05-25):
1.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处的震荡如何消除
2.每个方波上升沿之前那个尖脉冲式如何解释
3.是电感值选小了 还是大了
轻负载
大负载

网友:
1. 震荡是由电感造成的,这里说的不仅是功率回路中的电感(比如说芯片的bonding wire、pcb版级的寄生电感等)还要强调的是示波器探头的电感。我看你这示波器不是很好,至少弄个3014C吧;

2. 尖冲是你在设计Driver时,为了防止shoot through而做的non-overlap电路造成的。也就是说开关切换过程中,需要一段时间将上下两个开关同时关掉。这时由于电感(功率电感和寄生电感)电流不能瞬变,造成寄生二极管导通。你可以自己分析一下时序。

3. 你轻载和重载的图是不是标反了?功率电感肯定是越小越好,但是由于电流、电压纹波的限制,你要取一个合适的值。和你贴出来的这两张图不是很沾边吧?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有时候不得不加快driver来减小高频率运作的开关损耗.
示波器带宽用20MHZ来抓图试试.

网友:
你轻载和重载的图肯定标反了,我前一段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这两幅波形是反的,上面一幅应该是重载,下面是轻载,这个波形属于较正常的。

网友(2013-06-30):
回复 网友A:
buck的ramp频率一般选择多少合适,有没有什么依据,刚接触到DCDC,多谢分享

网友(2013-09-17):
感謝討論,獲益良多!

网友(2013-10-30):
第一幅图是ccm,连续电流模式,负载电流大,下面的是dcm,断续模式,负载电流小,电感电流有一段时间为0。glitch是PMOS和NMOS导通变化是l上的电流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