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带线的问题

楼主(2013-05-25):
请问各位大侠,当一个较宽的微带线与一个较好的焊盘连接时,微带线与焊盘间的过渡应该是怎样的?以下三种形式,哪种比较合理些?

网友:
三種應該都可以使用,不過第一種和第二種會較好一點,要了解您的天線尺寸大小和過渡的設計的角度、弧度以及材料厚度都是要考量的。
建議您可以多方模擬,以了解其不同,應該會有很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