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知道哪些是在自动布局布线时用到的Footprint

楼主(2013-05-25):
新手学习encounter 不知道IPO/CTS需要填哪几个Footprint 如何看.lib文件 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打开lib,找footprint字眼,没有的话,按照encounter的要求写一个,或者自己在lib里面加

楼主:
有footprint字眼的单元 都要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footprint字眼的单元 都要填吗?

网友:
我记得只填3个,buf, inv,clock bu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