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下使用hspice

楼主(2013-05-25):
请问cadence ic615的ADE的仿真器没有hspiceS了,只有hspiceD,不知在cadence环境中如何进行hspice仿真?需要的是cadence的license还是hspice的license?

网友A:
hspiceD其实就是调用HSPICE。
所谓的S是老版本的才有,其原因是接口不支持直接调用仿真器,所以需要简介调用。
所谓的D是Direct,就是接口直接调用对应仿真器。原则上能用D就不用S。
需要HSPICE的License。

另外即使是IC615的ADE中,对HSPICE支持也很有线,仅仅提供了极少的方针,以『显示』Spectre很牛。其实HSPICE支持的仿真是很多的,Synopsys看不下去,就替Cadence做了一个HSPICE-ADE的接口,就在HSPICE安装目录的interface目录下,包括所需的配置文件以及说明文档,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看先

网友(2013-08-04):
hspiceD是hspice的一个版本吧,现都到E,到G了hspiceE,hspiceG,其实都是hspice一样用

网友(2015-03-18):
2楼写的很好
4楼写的也没错,只不过答岔了地方……

网友B(2023-08-10):
引用 网友A:
hspiceD其实就是调用HSPICE。
所谓的S是老版本的才有,其原因是接口不支持直接调用仿真器,所以需要简介调 ...

请问大佬,遇到这篇帖子中的报错是什么原因呢?网表是通过ADE自动生成的,但是报错显示网表出错hspice仿真时输出文件显示error:syntax error at or before ".TEMP""25.0" - Hspice仿真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C(2025-04-15):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遇到这篇帖子中的报错是什么原因呢?网表是通过ADE自动生成的,但是报错显示网表出错hspice仿 ...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我是仿真模型切换后没有更改仿真设置,按Hspice的方法重新设置一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