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8-19环路增益的计算

楼主(2013-05-25):
小弟在计算拉扎维8-18这道习题,计算该电路的环路增益时,对红框内的部分感到不解,不知道M1的源极电压时怎么算出来的。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谢谢!

拉扎维8-18

拉扎维8-18

网友A:
回复 楼主:

    razavi这部分的习题答案错误的很多,这道题是razavi 算错了。 关于环路增益的算法,最好的方式是将输入端短路(输入信号源是电压信号)或断路(输入信号源电流信号)。 然后,在环路中找到一个点断开它。最好从点的右端看进去是无穷大电阻,如果有电容,将该电容搬到断点的左端。例如:断点如果是mos的栅极,即将mos的gate端所有的对地电容Cgg放到断点左端。在断点右端加入测试信号Vt,计算断点左端反馈回来的信号Vr,Vr/Vt就是环路增益,如果是负反馈则Vr/vt有一个负号。

网友:
只看红框里的,应该是用了诺顿定理,还有用了戴维南定理

网友:
他这种思维是有点不好理解 不过你可以简单点直接是Vt*(R1/(R1+R2))结果跟你那个红框一样的

楼主:
谢谢三位的帮助,原来只是形式的问题啊。

网友B(2019-12-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为什么电容要放在断开点左侧?右侧和左侧的计算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电容要放在断开点左侧?右侧和左侧的计算结果是不一样的

...

电容为啥放到断点的左侧呀,请问您知道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