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版图的产生

楼主(2013-05-26):
有些不明白,一般数字标准单元的单元版图是全定制full custom的,还是有软件可以自动生成。这里不是RTL to layout,指的是标准单元库中每个单元的版图。Cadence有类似自动版图产生的软件吗?谢谢!

网友:
有。以前叫cadabra。
不是很好用。
设置好了,大概2个礼拜可以产生一套library。

网友(2018-12-20):
回复 网友A:

现在找不到那个软件了 不知道现有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建单元的软件吗

网友(2019-02-27):
回复 网友B:

    nangate,不过不是cadence的,现在被silvaco收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