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cosim 出現 Error-[MSV-NO-ANLG-SIM] No Analog Simulator found

楼主(2013-05-26):
我在用 vcs 與nanosim  cosim 時 出現 Error-[MSV-NO-ANLG-SIM] No Analog Simulator found,
Please verify your required Analog Simulator installation..
不知要  如何解決
我用的環境是centos 也照nanosim 的tutorial 試過 結果都沒用.
不知那位先進 知道具體的該如何解決

网友(2013-11-2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不知道怎么样解决

网友(2024-12-12):
这么多人查看却没人解决?简单的,就如同字面意思。把vcs用到的模拟混仿工具,添加到环境变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