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布局布线需要注意什么(画的是cmos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3-05-26):
器件的版图各个模块画好了
接下来布局布线需要注意什么(画的是cmos运算放大器)?
请教指点

网友:
主要注意输入差分对的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分管子匹配已经在模块中做好了, 对于差分输入是不是放中间比较好?偏置电路放边上?
    现在布局  是不是pmos的 要放一起,nmos的要放一起?

网友:
差分输入放边上也没关系,pmos能放一起就放一起,不能放一起也没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面积要尽量紧凑;相同的METAL方向要一致,例如M1走横线负责器件内部连线,M2走竖线负责器件间连线;另外要注意阱电位的连接,输入P对管的阱经常和其它P管的阱不一致,阱不能共用;画完跑通DRC和LVS,再检查一下gardring,衬底,阱的电位是否都接上就OK了。

网友:
我个人画的时候 不是太注意metal的走向,我比较注意信号线的完整信。不过我觉得固定方向走线比较好画。

网友(2015-05-22):
回复 楼主:

    顶
    顶
    顶

网友B:
1 差分对mos匹配
2 信号对称走线
3 差分输入远离输出

网友(2018-06-26):
1.尽量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在左右两侧
2.mt的走向要一致 否则画着画着就乱了 也不美观
3.差分对的mos注意匹配

网友(2024-09-27):
看模块是什么有的要注意一下寄生电容和电阻具体还是要和电路沟通

网友(2025-03-07):
引用 网友B:
1 差分对mos匹配
2 信号对称走线
3 差分输入远离输出

请问查分输入为什么要远离输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