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消除导通瞬间高边电流的过冲?

楼主(2013-05-26):
初学buck电路仿真,图中是上管的电流波形,请问如何消除导通瞬间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造成的过冲?寄生电容的参数不太会设啊,跟这有关吗?

buck电路高边电流

buck电路高边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开慢一点,关断快一点,这个是开关管驱动电路的基本要求。。。。你开慢一点,尖峰自然会小很多的。。。只要不影响你的最大占空比即可。寄生的参数你是无法调节的,因为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

网友:
在BOOST引脚上串RC电路(10欧+1n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改一下试试 谢谢!

网友(2022-05-19):
前沿消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