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ncisiv安装问题: iscape installed

楼主(2013-05-26):
最近,装IUS12.1
出现这种问题,把压缩包解压后放到一个文件夹。
用iscape安装,状态是installed的,可是我还没安装啊?!
是不是直接解压就可以了?不需要iscape?

网友:
回复 楼主:

切換至Original GUI進行安裝吧 !! .........它比較單純 !!
點選Preferences --> interface -->  Original GUI --> OK

提供參考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一样。。。

楼主:
自己解决问题了,我是在linux下rar解压的,所以压缩后文件的kits文件夹消失。。

网友:
回复 楼主:

   Hello, it should install right away, do you have right permissions for iscape.sh?
How do you patch it or do you have license?

你好,應該安裝向右走,你有正確的權限iscape.sh?

你如何修補它,或者你有執照嗎?

网友:
在“Local directory/media install ” 那页安装

网友(2013-09-03):
新版的installscape可以给个网盘下载吗,万分感谢

网友(2013-12-27):
回复 楼主:

   Help me for license file and installation steps

网友(2014-05-03):
我在安装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
“invalid download directory for release IC_51.41.151_lnx86. Spaces in the directory path are not allowed"
请问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2014-07-19):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样,请问解决了没有?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修改iscape_logs里面的log的下载路径与当前存放路径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文件夹必须一样,解压的时候!

网友(2014-12-24):
这个方法不灵的
12.X貌似可以解压用

网友(2015-02-03):
回复 网友C:

    把安装软件压缩包解压后的生成的文件夹重新命名,使其不含空格,&等字符.

网友(2017-02-23):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2018-11-14):
回复 网友B:

   你解决了吗,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昨天遇到同样问题,请参照我的帖子。你源文件路径中有空格!

   http://bbs.eetop.cn/thread-841291-1-2.html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这个也是有空格的问题,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