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增益提高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3-05-26):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全差分套筒式共源共栅增益提运放,套筒式主运放增益在70dB左右,gain-booster的增益在40dB左右,可是当把gain-booster加到套筒总的增益达到148dB,这是为什么呀。按照理论,总的增益应该是70dB+40dB=110dB左右呀。电路如下:

网友:
这是H.S.Lee的结构吧?

楼主:
看来楼上是高手,确实是H.S.Lee论文上的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主运放增益在70dB;辅助运放与主运放架构一样,应该也会在70dB附近。建议你确认下辅助运放单独仿真与整体仿真时biasing point是否存在差异?

网友:
楼上有道理,查一下加辅运放前后偏置点是不是不一样了

网友:
单个套筒式的工作偏置点和gain-booster加到套筒的工作偏置点不一定相同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辅助运与主运放接成正反馈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要我参考的那篇论文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 发个题目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能接反,反馈环路弄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靠,接反了居然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A High-Swing CMOS Telescopic Operational Amplifier

网友:
回复 楼主:

    thx a lot~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感觉好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