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igma-Delta ADC中的带内谐波问题

楼主(2013-05-26):
各位,小弟做的连续时间Sigma-Delta ADC的带宽是1M。如果输入信号500K,那么SNDR=82dB;输入信号为250K,那么SNDR=73dB。也就是三阶谐波特别高,大约到-65dB左右。请问这个三阶谐波该怎么减小?提高运放的增益吗?

网友(2014-08-05):
回复 1# crusade823 可能和前端链路有关系,例如运放

网友:
我的三次谐波也比较大,但是没你的那么大